电气绘图

楼主(2013-03-18):
有谁知道电气绘图软件中的eplan与elecworks那个软件比较好啊!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电气绘图软件中的eplan与elecworks那个软件比较好啊!请各位赐教
没有争议的,从功能上看EPLAN当属电气软件的头把交椅了……

网友B:
EPLAN不好学感觉呵呵

网友C:
只用过CAD,没有能力判断谁的好。

网友D:
前者强,后者软件总导致死机

网友E:
Eplan是不错!就是上手有点难,学了很久,才懂得一点皮毛!

网友F:
不知道,我也下个软件学习学习,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G:
目前是eplan好

网友H:
学好了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