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调速。附属功能:保护功能、软启动功能、节能(可能)以及实现多种控制方式等。
分类就比较多了,有多种分类方式:
第一,按所匹配负载进行分类:通用型、风机水泵专用型、注塑机专用型、拉丝机专用型、电梯专用型等等;
第二,按照所使用电源的电压来分:低压、中压、高压等;
第三,按照其控制方式来分:V/F型、矢量型、直接转矩型等;

网友A:
能不能举个选型的例子。比如,3AC380V的15kW潜水泵电机,采用哪类的变频器器?再比如,3AC380V的15kW提升机电机,采用哪类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