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汽车雨刷器电动机可以用“直流电机调速器”调速吗?请指教

网友A:
汽车电路我不熟,但直流电机用直流调速器应该不是问题。都是降低电压来达到调整速度的目的。

网友B:
雨刷器电动机用调速吗?没必要吧!

网友C:
汽配行业有很多专业知识的问答,在汽配问答里面都是专业知识的交流,可以去看看,看有没有用的东西。链接地址:http://yw.job1001.com/trade-24/index.php

网友D:
汽车雨刷电机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可以使用调速器控制他的快慢,网上很多买这种小功率的直流电机调速器的,我就在这一家买了一个,试着还可以。http://xindoba.taobao.com
专业提供电动车辆控制器系统解决方案(销售直流电机、直流调速器)

网友E:
如果是直流电机,就可以通过调节电压高低,实现调速。

网友F:
买过一个雨刮电机,端盖候补有几条同心的铜条。通过电压调整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