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有一个很菜的问题请教大家;
问题:假设有一段直线距离为200MM,两端为A点、B点。设定A为参考点(既200MM的位置 ),
B为原点(既0点位置)。如何在Plc编程,让伺服识别参考点和原点的位置。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两个限位就行了,要不就得根据导程算脉冲数~!

网友B:
买个手册去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
把A做为参考点也就是起点,B为原点也就是终点,伺服电机往前运动,距离是从 200MM、190MM、180MM、......直到0MM。
在0mm位置回参考点,用 MD0 MD1 MD2 其中一个指令比较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有一个很菜的问题请教大家;
问题:假设有一段直线距离为200MM,两端为A点、B点。设定A为参考点(既200MM的位置 ),
B为原点(既0点位置)。如何在Plc编程,让伺服识别参考点和原点的位置。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识别参考点、原点位置很容易,估计你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