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今天下午接了一台SINE003-011,问客户什么故障,客户也说不清楚,但催的很急;检查了镇流桥和逆变模块都是正常的;检视了驱动电源板也无异常,于是上电测试,各路输出也正常;断电后接上主板、操作面板,做好防范措施后再上电,启动变频器,竟然听到变频输出的吱吱声,用数字表量了一下U、V、W之间的电压有120V(此时面板显示为0HZ),调出运行状态监视,输入、输出的频率为0,但输出电压实际值显示10V,主板坏了吗?示波器给朋友借去了,没有测波形,这几天都超负荷工作,头脑都麻木了,兄弟们帮帮忙吧!

网友A:
把变频器参数初始化一下看看

楼主:
小飞龙,参数已初始化过,没用,打算找块主板试试。

楼主:
主板难找,拿自己的一台艾默生备用机给客户先用,等咸工和各路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B:
检查下直流回路的几只大电解看是否有容量变小或失效…

网友C:
朋友看电流监控参数是多少,电流检测误差过大会锁死频率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