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19):
各位老师:
   台达PLC通讯求教:28SV的com2口接了一台人机,那么其com1口能否通过IFD8500转换为485后,接到其它主PLC(28SV2)的485上做从机的;但当我设置完PLC(28SV)本地站号以及波特率时,主PLC(28SV2)上的人机与本机(28SV)com2口上的人机均会报读写错误,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个什么状况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两个HMI都可以同时对两个PLC进行读写操作?
有可能是这两个读写数据的时候有冲突
你这样,拔掉一个HMI的连接线试试,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