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保护

楼主(2013-03-19):
  压力变送器为获效得最佳的测量果,应注意考虑下列情况:

  1.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压力变送器必需采压力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2.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3.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附件)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变送器壳体内。

  4.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5.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6.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7.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8.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9.防止压力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压力变送器正确安装和防护可以保证压力变送器的应用效果。

网友A:
使用过程中当然是需要保养和维护的,这样设备才可以使用时间更长
压力控制器  www.51yali.com 微差压变送器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此外还要注意现场的各种电磁干扰对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