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各位大侠:
 最近一直有个问题很纠结。
我的一个新笔记本,
安装win7系统可以上部门的服务器,
但是XP不可以,不论XP是SP2还是SP3都不能进服务器...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当然都不是精简版的),都不行
所以,跟各位请教个问题:
有没有人在win7的系统里,使用虚拟xp系统安装编程软件并调试PLC的?
有没有成功案例呢?
呵呵,请赐教一二

网友A:
可以吧,我们单位的电气工程师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我们单位的电气工程师就这么干的。
是用是什么编程软件?omron的行不行?

网友B:
就安装VMware Workstation就可以啊,我用三菱的调试设备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欧姆龙的也应该的没问题的吧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我就是这么做的,没有问题,三菱、西门子都可以,欧姆龙的还没有试过,应该可以的

网友D:
都有可以WIN7系统下用的版本出来了的

网友E:
可以。编程调试都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后来我的本装xp正常了,就没有尝试用VMware,下次有机会试试看,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啊,装双系统就是的!想用啥系统随意切换!

网友G:
W7下可以安装GX软件,调试无压力,可以安装西门子200软件,STEP V5.5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