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上电操作面板显示HF,接着显示0,瞬间又变成HF,又变为0,一直这样循环
电容换了没什么作用,有谁碰到这样的故障过

网友A:
你知道这是什么故障码吗?

网友B:
建议直接大欧瑞的电话问把。

网友C:
开关电源100uf的小电容坏了

网友D:
检查轻触开关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