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历

楼主(2013-03-19):
昨天到客户那里维修,故障现象是:一个变频器《爱得利变频器》驱动一个电机不工作了,变频器是外部端子控制正转,停止,频率由外部电位器控制。端子是由一个交流接触器控制的,交流接触器控制正常,变频器端子FWD,COM到接触器的连线接触良好,接触器吸后合时,FWD与COM接通,变频器没显示输出。我把变频器参数改为面板控制运行,点正转后同样不输出,按反转,显示操作错误。此时我知道变频器控制输出的电路坏了。因为机器不允许反转,当时变频器设置禁止反转的。在客户那里没预备的变频器可换,拿去维修也很不方便!此时就把电机线拆掉,变频器参数改为可以反转运行,一按面板上的反转按钮,哈哈---我太高兴了,变频器正常输出了!参数重新设置到外部端子控制运行,把原来FWD的线改接到REV端子上,电机换相后接到变频器上,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机器正常运行了!小小经验跟朋友分享!

网友A:
有点意思。朋友  对施耐德有研究吗》

网友B:
变频器设置禁止反转,取消不可以吗?设置不可更改?

网友C:
讲的比较详细,易懂,很不错!

网友D:
不错,不过谁有三菱F700 的 应用篇 的说明书,发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谁有三菱F700 的 应用篇 的说明书,发来分享下,谢谢
30的官网

网友F:
看起来,像是应急修理方法。

网友G:
那电机只能REV了吧。临时的办法。

网友G:
变频器正常运行的那一路出问题了,但是,变频器反转的这一路平时是参数禁止的,,为了不影响客户使用,楼主就试着利用控制反转的这一路来代替正常运行的那一路,结果幸好是正常的。

网友H:
经验是靠慢慢积累起来的

网友I:
楼主的办法值得我学习,能变通思路,解决问题

网友J:
很好的现场经验,学习了。

网友J:
前几年的时候曾经碰到过一台变频器,忘记什么牌子了,电位器不能调节频率,在确认电位器完好的情况下,废了好大的功夫也没用找出原因;然后就将电位器试着接的第二路模拟量输入端,设定好参数,竟然能够正常运行了。

网友K:
还是要看顶一个,菜鸟在学习中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再接再厉!!

网友M:
如果是电路板上出现了问题,这样运行会不会在以后出现较大的隐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电路板上出现了问题,这样运行会不会在以后出现较大的隐患呢?
这种变频器质量很差,我们单位已经不采用了,在客户现场那是应急的办法,至于寿命如何那就看运气了,因为这样的变频器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N:
不见得高之处!

网友O:
其实还是带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