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如题,不管有没有中断指令

网友A:
中断来了……系统看看是不是涉及系统崩溃的中断,是的,那么进入停机状态,不是,那么就去检查是不是用户中断事件,如果是,那么调用用户中断程序,如果不是,那么系统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做它该干的。

楼主:
意思是,进入中断队列的事件,必须是存在对应中断连接指令,且被有效执行过,因系统没发立即响应(比如前面有更高级中断事件排队,或全局关闭中断)才会被放进队列,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