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检测一件产品的压力,压力值在触摸屏趋势图上显示,如何用PLC控制实时打印,就是检测一件工件就打印出该压力的趋势图?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什么PLC 触摸屏
问题都不说清楚

网友B:
西门子200PLC自由口发送数据给热敏打印机应该可以吧

楼主:
三菱FX PLC,台达DOP-A触摸屏,佳能MP251打印机,联机,用触摸屏连接打印机,打印压力的实时趋势图.能行吗 ?是否需要对协议的编程?

网友C:
趋势图一般都是采样点连线;实时打印比较困难吧,一般都是屏幕硬拷贝打印历史趋势图。

实时打印采集的数据倒是可行。

网友D:
支持风版的说法,如果非要打图的话试试计算机上用编程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