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有一编码器安装在一输送带上,输送带转动,编码器也跟着转动,输送带靠一步进电机驱动,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pls一圈,编码器套在转盘上,转盘直径为35mm,另外一需同步转速的步进电机的转轴直径也是35mm,输送带步进电机的转轴直径为70,请问一下大家,怎样才能使输送带的转速与另一个步进电机的转速相同?我用SPD X0 K100 D10 来测出编码器在100ms内的脉冲数
最后得出输送带的速度!编码器我只用了A相,B相和Z相都无用。最后想问大家,输送带的速度我求出了,但怎样才能使令一个步进电机与输送带速度一样呀?其频率怎样求呀?

网友A:
如果是指输送带的线速度,一个转轴是70,一个是35,那就刚好是2倍的关系

楼主:
但输送步进电机与输送带存在打滑,所以在输送带上安装了一个分辨率为1000的增量式编码器用来检测其当前速度。所以要求另一个步进电机实时速度与输送带速度一致,我只用了编码器的A相,接到PLC X0处,请问我这样做能使另一个步进电机与输送带速度一致吗?谢谢!

网友B:
编码器输出直接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合适的倍率。

网友C:
你画个传送带与步进电机示意草图,大家就能看懂了,应该很容易解决,不然没有完全看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D:
我也是没有看明白楼主说什么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