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PID设定

楼主(2013-03-20):
 有一台原料干燥设备的温控HANYOUNG-DX2,SV-90度,PV 86~96度。我把参数发下,高手看看这个PID应该设定多少才能达到PV90度正负00。
ALH-90
ALL-80
P-20
A-100
I-240
D-60
LBA-90
C-0001
HY5-0001
LOI-0000

网友A:
一般用自整定能调到±1,要一点偏差都没有的话有点玄!

网友B:
看你加热器用接触器控制还是固态继电器控制了, 仪表的自整定很强大的

楼主:
楼上的两位来打酱油的啊

网友C:
控制精度高,可控硅、固态继电器输出的,你可以自整体几个周期,P I D自动会出来,在根据温度精确度,适当调整PID参数

网友D(2013-08-08):
什么表精度可以做到+ -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