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0):
想请教大家,谁知道变电站的断路器弹簧的加工工艺,是热卷还是冷卷,热处理工艺是什么

网友A:
呵呵,这个不清楚;
可能做机械的朋友知道吧。

网友B(2013-10-23):
这个据我了解应该是使用的热卷工艺吧。对于冷轧和热卷工艺上的不同对实际卷筒产品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热卷的伸缩柔韧性会更好一些。
泰晟钢管——www.tspipes.com

网友C:
冷卷   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