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0):
  在我们国家,家里使用的用电设备都是根据50赫兹的电源规范设计的,家里使用的用电设备输出频率也均是设计成50赫兹,以适合使用在各类家用电器方面。

  不过,在一般环境下制造、维修电力逆变电源的时候很难把电力逆变电源的输出频率调节到50赫兹,因此让电力逆变电源的转换效率明显减小,空耗提升,也让用电装置产生各式各样的不良状况,例如日光灯闪动、收录机产生严重的蜂鸣声音等。

  这个方式能够非常简单地把电力逆变电源的输出频率调节到50赫兹正负误差0.2赫兹的精确程度。同时还能够检测频率的平稳特性,正负半周的对称特性以及尖峰状况。

  首先将电力逆变电源连接一个功率是一半额定功率左右的承载负荷,打开黑白电视机并接收一个平稳的电视讯号,再开启电力逆变电源,电视荧幕上就会产生黑白相间的两幅附加图形,假如附加图形平稳,那么这个时候逆变器输送出来的是50赫兹;假如附加图形往上或者往下移动,表明逆变输出频率大于或者小于50赫兹;这个时候一定要调节电力逆变电源的频率电位器,让附加图形平稳而不会上下波动。这样频率就算校对准确了。

  从荧幕上附加图形的黑白宽度还能够了解正负半周有没有对称,假如黑白宽度一致,那么就对称,假如不一致,一定要调节平衡电位器,让它对称。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干扰频率,一定要配合调节。

  运用了上述方法就能够准确校正逆变电源。

网友A:
楼主没有示波器吗? 如果没有的话现在的万用表上都有频率计吧?

网友B:
这个办法有点复杂,需要专业门槛,才能操作。搞个手持谐波表,测输出频率、真有效值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所有电量尽览无遗。

专用工具岂不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