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0):
#include<pic.h>
__CONFIG(0x3114);
void  main ()
{
       OPTION_REG=0b00000000; //全局使能上拉
       TRISIO1=0;
       CMCON=0x07;                                // 设置全部为普通数字IO口
       GPIO1=1;
       while(1)
         { }

}

PIC单片机哪里设置不对了 帮忙下解释       。还有编译的时候  “OPTION_REG "提示错误 去掉 “ _REG"编译可以过 但是数据手册上 是写 “OPTION_REG "这个寄存器的呀  帮忙下解释

   谢谢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