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0):
最近看了个视频,想自己做个,我在想控制系统用PLC能够实现嘛?
一般系统每秒对车体进行200次左右的处理,只要plc也能达到这个就可以了。
也就是PLC处理一次的周期在几毫秒到10毫秒范围内就可以的 ,这样能够达到吗?
初步想法:::用加速度仪或者陀螺仪检测小车的倾斜状态(前倾或者后仰)-------通过A/D模块----输入PLC---PLC通过计算产生PWM脉冲串和方向信号----直流电机驱动模块---直流电机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用PLC作控制系统没问题,但是还有有驱动呢,车的驱动要考虑,有驱动还要触发,等等系列的硬件做支持。

网友B:
PLC扫描周期在几毫秒到10毫秒范围,这个比较容易实现,但外围执行元件才是关键;

楼主:
加工直流电机调试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