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变频器头大了

楼主(2013-03-20):
厂里一台110KW型号是NSA-20的能士变频器有时候开机就跳CF3故障代码,断电后又好了,能坚持4-5小时。有时又不能复位,查说明书后CF3是变频器侦测线路异常。后来就拔掉一个互感器上电就不显示CF3了,反正每次跳CF3时就拔掉一个互感器就好了,这样做了几天,感觉毛病不大,就打电话给厂家,他们说可能是互感器坏了,还有就是电源板,驱动板,那我就发了两只互感器来,有空把他换上了,当初4天里没跳,开始到5天他有跳CF3了,(互感器新的有2个小电位器不知道要不要调整?)就感觉不是互感器的毛病,于是有发来电源板和驱动板,。。。。还是不好晕了。就查PN端子电源为554V,里面的接触器触点也是好的,三相输出电压也很平衡,就是模块没查,我想正常的时候能开机,模块应该没问题,不知是不是这样,就是里面还有一块CPU板,就是在跳CF3的时候我换了块新的还是跳CF3我想CPU板应该也没问题啊。想请教咸老师,和其他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毛病在哪里

网友A:
感觉还是应该查互感器那里的电路

网友B:
可能是外部干扰导致的。请检查布线、故障时电机线附近是否有其他大型设备突加载、启停?

网友C:
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
换了块CPU板,原来那块不配套,正在验证中。。。。谢谢师傅们的回复

网友D:
是不是有什么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