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0):
今天一台PLC冒烟了,断了一下电,大约有 5分钟在开机在开机,居然还可以用。

网友A:
人品很好啊

网友B:
还是检查一下吧!

网友C:
真是运气好,估计是功率电阻发红了!

网友D:
最好是拆机检查一下,是不是太脏了

网友E:
估计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F:
责任心太差了,出这样的事情不仔细打开检查?你估计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G:
什么品牌?

网友H:
楼主下手吧,检查一下再说吧!

网友I:
这PLC真坚强,仍然在发挥余热!

网友J:
别高兴太早

网友K:
有一个小车不倒经管推。还是拆开看看放心。

网友L:
什么味道,拆开看看

网友M:
还是有问题,查查吧!

网友N:
可能烧的不是关键部位啊,,,

网友O:
以前在学习做实验是也碰到过触点处冒烟了,好像是保护电阻还是电容烧了,不过再次上电还是可以用的,最好拆下来检查一下!不然以后搞不好把CPu烧掉了就不值了!

网友P:
带病工作。。。。。。

网友Q:
还是打开检查下放心些。

网友R:
屌神级呀,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