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0):
内米控的OVW2系列增量式编码器,A相,B相和Z相,AB两相计数正常,问题是Z相接到PLC上,一直有输出。是编码器坏掉了么?Z相是Zero signal,不是说转一圈才会有么?请指教。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波形了?还是有什么现象说来听听?

网友B:
看来这个编码器要一命呜呼了!

网友C:
不坏不立,换一个好的

网友D: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