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在工业行业化工厂经常使用超声波液位计来测量储罐、反应釜的液位,是因为他有以下优点。

  1.非接触式测量。不接触液体,就可以测量。液体的密度、粘稠度都不影响测量。

  2.安装方便,只需要罐顶开孔就可以安装,可以不需要清干罐内液体,解决了在易燃液体上安装的繁琐过程。

  在我们接触的大量化工企业中,因为对超声波液位计没有全面了解,在使用过程中犯过以下几个常见错误。

  1.在挥发性强的液体上使用超声波液位计。

  化工储罐中,有很多是有机溶剂,比如:甲苯、二甲苯、酒精、丙酮等。有机溶剂多数有很大的挥发性。一般化工企业只考虑了他的防爆要求,没有考虑挥发性对测量的影响。

  因为超声波液位计是根据发射和接收整个过程的时间×声速÷2=实际测量的距离。

  举例说明:一个高6米的罐子,安装防爆和防腐超声波液位计测量。发射和接收整个过程是0.03秒,空气中声速是334米/秒,那么探头到液体表面的距离是:0.03×334÷2=5.01米。

  但是在储罐内,有机溶剂挥发后,空气中有大量有机溶剂的成分,声速就发生了变化,假设他是400米每秒,那么在5.01米的距离上,超声波液位计发射和接收整个过程的时间就变短了,5.01×2÷400=0.025秒。

  而超声波液位计还是根据原来的声速334米/秒来计算,所以就得出探头到液体表面的距离是:0.025×334÷2=4.17米。

  5.01-4.17=0.83米。也就是整个罐子测量出来的实际数据会误差0.83米。

  2.只考虑防爆而没有考虑防腐要求

  化工企业在选择超声波液位计的时候,一般都会考虑防爆的要求,因为多数是易燃易爆的液体。常见的是在盐酸、硫酸、氢氟酸的液体上才会考虑用防腐。其实在测量甲苯、二甲苯、酒精、丙酮等有机溶剂的时候,也要考虑防腐,大部分有机溶剂都对普通塑料材质有溶解性。我们在多个化工企业现场看到被溶解的探头,跟胶水一样。

  3.选用量程只按照实际高度选。

  基本所有企业在选用超声波液位计的时候,都按照罐子的高度选择,而没有留余量。

  在盐酸这样的挥发性强的罐子上,由于液体挥发,在罐子内的空气中会悬浮大量的细小的液体颗粒,超声波液位计发出的超声波遇到这些悬浮的液体颗粒,就发生散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当罐体内液体下降到较低位置的时候,就会出现超声波液位计收不到回波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要把测量的最大距离增加30-50%,比如:6米高的罐子,要选择8米-10米的超声波液位计来测量。

  另外,因为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是个机械振动部件,随着时间的增加,他的性能会下降。基本经过一年半后,原来选择的最大测量距离都会测量不到。所以在选择超声波液位计的时候,要在罐子的实际高度上再加几米来选择。比如:6米高的罐子,可以选择8米的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A(2014-06-10):
因为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是个机械振动部件

网友B:
我见过德国的一个超声波物位仪,就是用来检测十米的罐子有几米料,运行三年后死了,我那时候也是四年经验的电工了,愣是没有弄明白到底是超声波发射接收装置“感应头”坏了还是下面的显示的屏与检测型号出来模块坏了,反正没弄好,下面显示屏有三个轻触按键,里面后六种语言,分别是,英文,德文,日文,韩文,俄文,和阿拉伯文,就是没有中文,我晕啊,虽然过去几年了,但是今天要是把这东西摆我面前,我还是束手无策,给个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德国的一个超声波物位仪,就是用来检测十米的罐子有几米料,运行三年后死了,我那时候也是四年经验的电工了,愣是没有弄明白到底是超声波发射接收装置“感应头”坏了还是下面的显示的屏与检测型号出来模块坏了,反正没弄好,下面显示屏有三个轻触按键,里面后六种语言,分别是,英文,德文,日文,韩文,俄文,和阿拉伯文,就是没有中文,我晕啊,虽然过去几年了,但是今天要是把这东西摆我面前,我还是束手无策,给个图看看
在偶厂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就是用替代法来排除故障,在找一个传感器接到表投上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哪里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德国的一个超声波物位仪,就是用来检测十米的罐子有几米料,运行三年后死了,我那时候也是四年经验的电工了,愣是没有弄明白到底是超声波发射接收装置“感应头”坏了还是下面的显示的屏与检测型号出来模块坏了,反正没弄好,下面显示屏有三个轻触按键,里面后六种语言,分别是,英文,德文,日文,韩文,俄文,和阿拉伯文,就是没有中文,我晕啊,虽然过去几年了,但是今天要是把这东西摆我面前,我还是束手无策,给个图看看
在偶厂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就是用替代法来排除故障,在找一个传感器接到表投上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哪里的故障
大哥,这东西一万多呢,是随便替换的啊?况且这东西也是要设置的,里面有个棒图,是要编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德国的一个超声波物位仪,就是用来检测十米的罐子有几米料,运行三年后死了,我那时候也是四年经验的电工了,愣是没有弄明白到底是超声波发射接收装置“感应头”坏了还是下面的显示的屏与检测型号出来模块坏了,反正没弄好,下面显示屏有三个轻触按键,里面后六种语言,分别是,英文,德文,日文,韩文,俄文,和阿拉伯文,就是没有中文,我晕啊,虽然过去几年了,但是今天要是把这东西摆我面前,我还是束手无策,给个图看看
在偶厂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就是用替代法来排除故障,在找一个传感器接到表投上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哪里的故障
大哥,这东西一万多呢,是随便替换的啊?况且这东西也是要设置的,里面有个棒图,是要编辑的,
呵呵。。。
现在是个工业仪表都是几千上万的,再说也没有让你随便更换。偶的意思厂里不知这一套超声波吧,偶们通常的做法就是把现场确认好的流量表替换到坏的流量表处从而能够确认故障点的位置,确认完了在装回去,只是一个临时的故障判断手段而已,至于编程操作等等,这不是多么难得事情,流量计采购都有使用说明书,而且里面的参数设定也不是多么难得事情,如果真的找不到说明书,可是按照超声波铭牌上的厂家在网上查找,这个不是什么高科技保密的技术,都是现成维护的使用资料而已。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你说着了,整个厂里就那么一套超声波物位仪,当时安装施工单位也不会安装调试,施工单位请了个武汉的人搞的,说明书没有,记得当时我在网下载了个,封面是中文,里面全是英文,看的我直了,现在不说了,事情已经过去四五年了,我也不在那单位干了,只是为了讨论而已,但是我听说到现在还是坏的,料位是人用一个绳子拴着重物,人工量呢,嘿嘿,我觉得还是国产的好,一个两千来块钱,可以说是傻瓜级调试,说明书也通俗易懂,就像西门子的变频器,和ABB,功能虽然很强大,但是真正用到的不多,且调试麻烦,及格贵,国产的就简单多了,且及格便宜好几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呵呵。。。
坏了这么长时间,还让其坏着,不修理证明这样物位也不怎么重要。
在偶厂里,现场坏了的仪表要马上修好的,制度规定接到电话要5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如果维修不好有一些列麻烦,首先要说明不能维修的原因,在这与各级领导同意,然后列出修好的时间限制,在最后还要签字,相当于保证书的性质,然后你就回去想办法吧,反正在这个时间内你要搞好了。及时是晚上及时是凌晨你都要想办法解决现存的问题。
超声波测量物位最主要就是害怕超声波与物位之间的空气中含有水汽、粉尘,这个对于机械超声波的衰减非常严重。偶厂使用超声波测量物位主要用于污水池的液位测量,这个冬季由于水汽的挥发还会常常出现不准的现象。至于测量污水如果上面漂浮泡沫杂质也会干扰其使用,这就需要每日巡检查看处理。
如果是粉尘性质的物位,偶这里不敢使用超声波,使用其他的仪表检测,有很多花样,有射频导纳、有雷达、有承重、有反吹风差压、有音叉物位,不过都不是不出故障的,出现故障的频率有时候还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