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现在一管桩车间,主要设备是行车。请教一下多电机用电器的功率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配线

网友A:
先统计所有用电器的总功率,在根据使用情况乘系数。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根据负荷类型选用系数。

网友C:
呵呵  行车要看是电动葫芦吊还是桥式行车,是不一样的,你要提供行车吨位及行车总功率。

网友D:
看功率和需用系数算负荷~

网友E:
看功率和需用系数,不知道你们的设备都是多大的,直接发上来就行

网友F:
还有功率因数哟,这个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