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测量问题

楼主(2013-03-21):
如果电路中三相电流不一样,这样还可以检测其用电量吗?另外,三相电表可以用来测单相电能吗

网友A:
这个,我只能说说想法。

实际用电中,难保没有电流不平衡的情况,也可能只有单相用电的情况,所以想来应当能够计量;
不过,若是单相电路,会使用单相电能表。

网友B:
不平衡也能测的

网友C:
只要接线正确都可以。

楼主:
再问回上面那个问题,三相电表能用来测单相电能吗

网友D:
可以呀,可以呀

网友E:
学习饿了!!应该可以!

网友A:
见过单相电度表(三个)测量三相电路的介绍,未见过三相电度表用于单相电路的;
楼主因何问这个问题呢,是了解其原理、消除疑惑、还是实用?

网友D:
三相电度表其实就是三个单相的电度表的累积。三相电上只有一相在用电,它照样在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