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0的简单应用

楼主(2013-03-21):
PIC单片机16F630实现从RC2端口发出一个脉冲数据(这个脉冲数据时与拨码开关设置的码值对应的)可以使用以下程序#include <pic.h>
#define nop asm("nop")
__CONFIG(INTOSCIO & WDTDIS & BORDIS & PWRTE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
unsigned int i;
while(num--);

void main(void)
{
  #asm
  bsf _STATUS, 5
  call 90h
  movwf _OSCCAL
  bcf _STATUS, 5
  #endasm
  int a[]={1,0,1,1,0};
  int i;
  PCON  = 0x00;      //电源控制 进行上电复位和欠压检测
  TRISC = 0x3B;      //RC口的输入输出设置
  TRISA = 0x37;      //RA口的输入输出设置
  WPUA  = 0x37;      //RA口开弱上拉
  PORTC = 0x23;        PORTA = 0x23;         //A,C口的寄存器值设定,由拨码开关设定                                 //以上是各个寄存器的配置
  while(1)
 {
    for( i=0;i<5;i++)
    {
      RC2 = a[i];
      nop;
      delay(25);          //RC2口根据数组a[]的元素一次发送数据
  }

  }
} 前辈们,我初次接触PIC,想问下我这样用一个数组a[]能不能实现Rc2口发出一个指定的脉冲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