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我是西门子PLC新手,有一台S7-300PLC,CPU是315-2DP,我自己用DP头做了一根Profibus电缆,准备将PLC与计算机通讯,下载PLC程序,但是一直没有通讯上,请问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去买个MPI的通讯电缆吧,国产的也不贵,一百多块钱就搞定了,你要用电脑通过profibus通讯,那个卡好像老贵的呢!
对了,你买国产的线,里面好像有光盘,可以教你怎么下载!

楼主:
我现在计算机里面安装了CP5611卡,我只用了POS电源与CPU315-DP组合的S7-300PLC,也对通信接口设置了,并且用Profibus电缆连接MPI端口和CP5611接口,就是通讯不上,很着急啊,希望能够求得另外的程序下载方法,谢谢了!

网友B:
买个MPI的通讯电缆吧,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计算机里面安装了CP5611卡,我只用了POS电源与CPU315-DP组合的S7-300PLC,也对通信接口设置了,并且用Profibus电缆连接MPI端口和CP5611接口,就是通讯不上,很着急啊,希望能够求得另外的程序下载方法,谢谢了!
假设你的Cp5611与PLC的通讯口没有坏的情况下:
连接Cp5611与PLC的通讯口,仅需要连接3,8引脚。
将Set Pc/Pg Interface(你可以在你系统的控制面板或者在Step7软件中设置)设置通讯对象为Cp5611(Auto),如果没有,请在该对话框中安装。
然后联机。

Step7或者博途是必备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