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本单位有台离心机,原来是艾默生的PLC与威纶触摸屏通讯,后来调试发现艾默生PLC坏了,由于艾默生PLC被收购,故购买了麦格米特的PLC,更换后,PLC与电脑可以通讯,触摸屏跟电脑也能通讯,但PLC与触摸屏无法通讯了。由于离心机买的是别厂家的旧货,无法进入触摸屏的程序进行参数修改,只能上传下载,PLC跟触摸屏的程序都已经上传进去了。再弱弱的问一下,RS485的通讯线到底接哪两个针口。

网友A:
请打我的电话13823167266,刘东

网友B:
通讯正常就是连线 通讯参数

楼主:
我换了PLC,我知道触摸屏的参数肯定不对,现在不想重新设计其程序,所以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现在PLC跟触摸屏的串口无法调整到一致

网友C:
8位, 1位, 偶校验;

波特率一般为9600,逐步往上试;

另外把PLC对应的RS485口配置为MODBUS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