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如题,今天厂里的一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启动不了,但是变频器已经启动运行,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数字是AB相电压为107V,BC相电压90V,AC相为20V,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模块坏了,各位高人有何高见,小弟谢了,如果不上电,有什么方法判断吗?

网友A:
应该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测量数据是准确的话,你的变频器有问题了,需要维修;

网友C:
不能这么测吧~

网友D:
驱动光耦坏了。

楼主:
多谢了,,我是甩开电机线测的,也不知道这样测是否准确,可以用钳流表钳电流吗,如果电流不平衡,是变频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呢?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用钳形表钳电流,如果不平衡99%是变频器问题了,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问题较大,模块损坏机率较少。

网友F:
简单的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一下,红表笔放到直流母线-上,黑表笔依次测量三相输出,有0.4左右的压降,反之没有。并且三相基本一样;然后,黑表笔放到直流母线+上,红表笔依次测量三相输出,同上。如果这样都是对的,那么你就测量驱动光耦,一直往前推,知道控制板的最前信号输出。这样肯定能找出故障点。

网友G:
电机和变频器都要检查,电机测量对地绝缘电阻;变频器检查输出功率模块是否有击穿或断路的问题。

网友H:
三相不平衡,应该维修。

网友I:
驱动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