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有哪位师傅用变频器控制锥形电动机的成功案例呀,分享一下。

网友A:
锥转子电机适合全压启动,电压低可能造成转子不能克服弹簧力产生轴向移动,刹车皮不能脱开造成电机无法启动而使电机烧毁。

网友B:
可以如果用行车起升电机需用矢量变频和矢量无pg控制并把变频器放大一号并加制动电阻如用大小车用普通变频器和vf控

网友C:
不好控制的

网友D:
锥形转子电机运行时,依靠产生的轴向磁拉力,使制动环脱开;
没有经验,但觉得5楼的意见可供参考。

楼主:
5楼的师傅,我是用行车起升电机,把你变频器的参数发给我参考一下可以吗
我的邮箱:780227dqp@163.com   先谢了

网友E(2013-08-04):
可以,设置好变频器的参数,附带刹车电阻和功率因素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