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西门子触摸屏安装出现的 问题 ,何解??

网友A:
数据库安装不了?
--------
按这个方法试一试。不用重新安装就可以把XP SP3的改成XP SP2的操作系统。
修改注册表的办法:在开始菜单的运行中输入regedit在注册表里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Windows]"CSDVersion"=dword:00000200
原来00000300 改为 00000200
-------

网友A:
我把你的问题传上来,让别人看看,省的还得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