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变频型号:台达VFD-B 1.5KW 2HP 460V 3PHASE
遇见问题:刚接手时是上电后面板显示闪动,无法跳起,我初步判断是电源模块处电容失效,更换电容上电后面板无显示,继续检查,发现PC929有坏,更换新的,上电显示正常,试机,联通端子FWD和DCM时面板显示的频率跳动一下后立马报警PGErr
【PGErr PG回授信号错误 检查参数设定和AVI/AC的线路 检查系统反应时间回授信号侦测时间之间的所有可能发生的错误 PG卡接线是否正确】
我查看了变频的参数设置,恢复了出厂设置,怀疑主板问题也更换过主板,但是结果还是会报警PGErr,烦人!请教各位老师我遇到的这个问题病根可能在哪?

网友A:
00-09  10-08---10-16 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