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如题,具体含义不太清楚,是否这2个参数越高,说明屏的显示效果就越好?或者是哪个参数更重要一些?

网友A:
呵呵;亮度比较好试,你笔记本有吧?亮度可以调的,调一下就明白了;
对比度则是显示部分相对于底部的对比,不是越高越好的,太低了字很淡,看不清,太高了与底部一样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B:
自己动手调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不是越高越好,调到数字画面显示比较清晰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问的如何调整问题,是问的选型问题,例如同样尺寸的屏一个规格亮度是375,对比度是500:1,另一个是350,700:1,选择哪个比较好些呢

网友D:
自己动手,一了白了!

网友E:
个人认为常规上亮度的指标更重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