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这里边的MOV源地址 里边的数字是怎么回事 是代表什么

网友A:
难道源里面不能用常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源里面不能用常数?

咔嚓大神直接告诉他那是常数不是更好。

网友C(2013-06-08):
是将原数据传送给目的数据!
例如:T4:0时间计时器开始计时,同时下面的T4:0/TT常开触点闭合,MOV将数据255传送给O:0/0,同时O:0/15解除输出!

楼主(2013-07-17):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