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选择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一定要等于电机输入电压吗?

网友A:
不一定,变频器能降压但是不能升压,就是说变频器输入的电压假如是400v,那么变频器输出的最高交流电压也是400v,再有电机的在工作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它的额定电压及频率。

网友B:
要稍微高些

网友C:
一般都是电机电压等级与变频器输出电压等级一致即可。

网友D:
你说的是有效值吗

网友E:
4楼说的是你用380v的电机,就连接输入电压380v或者400v的变频器。220v的电机,就用输入电压220v的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楼说的是你用380v的电机,就连接输入电压380v或者400v的变频器。220v的电机,就用输入电压220v的变频器。
说的对,不光电压,功率,还有电机极数,都要考虑!

网友G:
关键是设定参数,高压变频器可以带电压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