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各位好,我目前有几台柱塞泵,美国ssi的,通讯端口是rs232的,原来连接是通过232口直接连接电脑控制的,可以控制,达到开关和调节流量的功能,现在新进浙大中控的DCS系统,想让泵与此连接后控制,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设备要有开关量及模拟量点输入输出接口才行

网友B(2013-04-26):
可以做MODBUS通讯

网友C(2013-08-30):
得看设备支持啥通讯协议,看是PROFIBUS还是MODBUS

网友D:
先前的DCS为了争夺市场或限制使用方在设计上不能兼容其他系统的数据通讯功能,好像后来为了竞争市场又推出了能够与其他控制设备兼容的数据通讯模块,浙大的DCS系统与其他系统数据通讯的模块好像叫做SP244卡件,其就相当于一个RS232或RS485通讯的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