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55千瓦三肯变频器上电待机时测量p到uvw三个端子发现有350伏直流电压   其它牌子的变频器就没有

很怪后来发现p到u之间有很多的吸收电容

问问各路高手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A:
不是高手的来了。按照你说的,应该是上三桥没有截止。是否已经炸模块了?如果没有那可能是采用下三桥锁死。

网友B:
从来不这样测试的,不懂。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不是正弦波,用万用表测试因表性能不同测的电压也不一样,频响高的万用表测的误差较小。如果变频器能运行正常,输出3相电压平衡电流相等,变频器一般没问题。

网友D:
LZ是高人啊,还会这样测,果然是高手啊。这样测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有什么意义呢

只不过是说有这现象

开机也能开的就是想怎么别的牌子的就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