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c怎么安不了?

楼主(2013-03-22):
win cc怎么安不了?电脑里缺东西吗?

网友A:
将文件拷贝到c盘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B:
安装的源程序保存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C:
把文件拷到D盘安装,装上STEP 5.4再装wincc  flexible

网友D:
少SQL server,如果不是中文的事,就换个安装盘,以前我也遇过这事

网友E:
SQL2000 Sp3a,仅针对的Wincc版本为:Wincc6 Sp3亚洲版……

网友F:
是少SQL server 2000,怎么好多人还说是复制什么东西或者更改路径???
西门子的东西有一点好处,它做的比较细。如果有问题,会有提示或报警,不能说一定准确,但也八九不离十

网友G: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楼上几位的方法没试过,换个版本的系统盘重装系统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