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路走线槽

楼主(2013-03-22):
有人要弄个正反转电路,说把主电路的线也走线槽,和控制线在一起走,我感觉不好,请问各位这样是不是不规范?不知道有没有装配规范方面的书?

网友A:
如果控制线没有模拟量线和通信线,就是DI DO点,那么办也无所谓

网友B:
不好,如果控制线和信号线走在一块容易受干扰,我以前遇到的,传感器的线和主线走在一个线槽,结果感应电100多伏,尽量分开走

网友A:
感应电?
那就分开走吧

网友C:
可以平时注意一下,有关控制器的走法;
另外,所说“正反转电路”,是如何控制的,比如是否为继电器、接触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线没有模拟量线和通信线,就是DI DO点,那么办也无所谓
没有通讯线也没有模拟线,
觉得一起走是不是不符合规范?
主要是我不知道规范

网友D:
这样布线是没有关系的,从习惯上来说,在一个箱里,一个线盒内,应当先主电路,在布控制电路!

就是主线在里面,而控制线在外面,便于以后的检修!

网友E:
盘内配线的话,没问题,很多盘就是这样的。只要能放的下就可以吧。

网友F:
尽量能分开的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G:
主电路的电缆和控制电路的电缆当然不要同槽敷设,这个不符合EMC规则。属于盲目敷设电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电路的电缆和控制电路的电缆当然不要同槽敷设,这个不符合EMC规则。属于盲目敷设电缆线。
K版,有沒有規範這方面的書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电路的电缆和控制电路的电缆当然不要同槽敷设,这个不符合EMC规则。属于盲目敷设电缆线。
可是我看很多国内的知名机床厂家都是这样布的?

网友I:
分开走还是好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电路的电缆和控制电路的电缆当然不要同槽敷设,这个不符合EMC规则。属于盲目敷设电缆线。
K版,有沒有規範這方面的書啊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下载中心,在传动专栏内,就有一个pdf文件的EMC规范,主要是以自动化类和驱动类为例讲的。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个自动化系统里,强电和弱电必须要分开敷设,这个没商量。而且弱电电缆(信号线电缆)要屏蔽敷设;另外系统中只要是有信号地与外壳相同的器件(特别是开关电源或传感器),一低昂要想办法将其外壳与系统金属导电体绝缘隔离安装,或者由其他隔离耦合方法将其与系统的信号地隔离。否则干扰将使你一筹莫展。

网友G: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下载中心,在传动专栏内,就有一个pdf文件的EMC规范,主要是以自动化类和驱动类为例讲的。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个自动化系统里,强电和弱电必须要分开敷设,这个没商量。而且弱电电缆(信号线电缆)要屏蔽敷设;另外系统中只要是有信号地与外壳相通的器件(特别是开关电源或传感器),一定要想办法将其外壳与系统金属导电体绝缘隔离安装,或者由其他隔离耦合方法将其与系统的信号地隔离。否则干扰将使你一筹莫展。

楼主:
谢谢K版,我去看看

网友J(2013-04-23):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电路的电缆和控制电路的电缆当然不要同槽敷设,这个不符合EMC规则。属于盲目敷设电缆线。
可是我看很多国内的知名机床厂家都是这样布的?
表示赞同。没问题的。普通控制箱。信号线通讯线不要这样走。

网友K:
尽量不要一起走,开关量控制线还好些,要是模拟量的千万别在一起,会有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