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一台三菱A540-22K变频器,运行在38HZ时,电机即发出切割机切割金属的声音,偏离38HZ,就没有了,调整过载波频率,不能根除,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应该是共震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支持1楼说法

网友D:
参数可以设置三个共震频率点;设置一个就行了;

楼主:
哦,是这么一回事,感谢各位的支持,按着大家的指点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