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检测到的变频器输出电流是瞬时值。
如何通过瞬时值计算出的有效值呢?
过载判断是如何实现的呢?是有效值比较还是瞬时值比较的呢?
还有电流的毛刺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单位时间内的电流波形的积分运算,即可得到电流的真有效值。为了得到真有效值,采集电流的瞬时值理论上要越快越好,比如说,1ms一个点或0.1ms一个点才好,当然如果有高速采集的手段,越快越好。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谐波很大,非正弦波光滑曲线,所以要快采,才近似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