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本人刚接触PLC,之前了解过三菱PLC,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下:三菱中的[MOVP H0 K4M600] ,用欧姆龙的CX-Programmer软件,是否是用@MOV 指令来实现?如何实现?最好能讲的具体点,通俗易懂点,或者有个截图说明?晚辈万分感激!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针对于不同的机型,其使用的中间寄存器区域有所不同,但是总的指令方向都是使用@MOV。

@MOV #0 W0

网友B:
就是用@mov

网友C(2015-07-19):
@是上升延的意思

网友D:
上升沿,off到on执行一次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