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海立普 1.5   空载时 运行正常  带载运行到5赫兹是  就报   加速中过电流  。 电机正常   力矩提升值加大和减小都一样报加速中过电流。请教 高手  我应该  怎么修

网友A:
把加速时间调长一些试试

楼主:
加速时间 一直要求就是3S

网友B:
海利普变频器的PC923 跟电容

楼主:
应该是输出电流检测的问题  我把U W相的电流检测去主板的两路信号 断开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