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用SIMATIC Manager 硬件组态
1 实验1
1.1 硬件组态要求
1.电源 PS 307 5A 订货号6ES7  307-1EA00-0AA0
2.CPU 315-2 DP 订货号6ES7  315-2AG10-0AB0/V2.6
3.DI32XDC24V 订货号6ES7  321-1BL00-0AA0
4.DO32XDC24V 订货号6ES7  322-1BL00-0AA0
5.AI8X16Bit 订货号6ES7  332-7NF00-0AB 0
一个中央机架,三个扩展机架,每个机架选用以上所列四个SM模块。
1.2 实施步骤
打开SIMATIC Manager软件,点击新建,弹出新项目对话框,输入项目名称和指定项目保存路径,点击确定保存,如图表 1、图表 2所示。
                           图 1 新建项目
                           图 2 新项目对话窗口
在项目管理窗口,选中项目名称,右键,新插入300站点,如图表 3所示。
                           图 3 插入300站点
展开项目,点击站名,双击Hardware,进入硬件设置界面,如图表 4所示。
                           图 4 进入硬件配置
                           图 5 硬件配置界面
首先插入机架。
                           图 6 插入机架(1)
                           图 7 插入机架(2)
依次将各个模块放入机架插槽中。
                           图 8 插入各模块
同理,在空白区域加入三个扩展机架,并插入多接口接收模块IM361,四个机架会自动相连,之后在每个机架中插入相应模块。
                           图 9 添加扩展框架
模块的地址可以让系统自动分配,也可自行修改。
                           图 10 修改分配地址
硬件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编译。
                           图 11 保存编译硬件配置

2 实验2
2.1 硬件组态要求
1.电源 PS 307 5A 订货号6ES7  307-1EA00-0AA0
2.CPU 315-2 DP 订货号6ES7  315-2AG10-0AB0/V2.6
3.DI32XDC24V 订货号6ES7  321-1BL00-0AA0
4.DO32XDC24V 订货号6ES7  322-1BL00-0AA0
5.AI8X16Bit 订货号6ES7  332-7NF00-0AB 0
一个中央机架,三个ET200M通讯模块,每个通讯模块选用以上所列四个SM模块。
2.2 实施步骤
打开SIMATIC Manager软件,点击新建向导,弹出新项目向导对话框,输入项目名称和指定项目保存路径,点击确定保存。
                               图 12
                               图 13 向导窗口
                               图 14 选择CPU
                               图 15 选择编程语言
                               图 16 填写项目名称
点击完成后,进入程序主界面,跟实验一一样,点击进入硬件配置界面,把不合适的CPU更改,新建一个PROFIBUS 总线。
                               图 17 新建PROFIBUS总线
完成以上步骤后,把通讯模块IM153-1拖到PROFIBUS总线上,并修改通讯模块地址。
                               图 18 选择IM 153-1
                               图 19 修改通讯模块地址
以同样的方法将其它两个通讯模块也拖到总线上,地址分别为4和5。
                               图 20 完成硬件配置
·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wincchome
· 空间 http://user.qzone.qq.com/920500908
· 网站 http://www.gongkong8.com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文版

网友B:
这些最基础的英文还能看懂。

楼主:
有时候用中文的或者保存路径中出现中文字符,在通讯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知名的错误

楼主:
用英文的还是比较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用中文的或者保存路径中出现中文字符,在通讯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知名的错误
保存的时候不用中文,菜单里用中文没问题

网友C:
期待持续更新。。。

楼主:
会一直更新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