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各位大侠
 我在郊区盖了10多间房子(30平方米每间)租给了10个家庭居住使用,以前他们使用的电都是我直连的,没使用电表(他们用电量不大,也就是电饭锅和冰箱、电视),我现在想给他们规范一下,我应该在每个房子上加装多大的分表和空开、漏电(有没有空开漏电一体的),我使用的是20瓦千的380伏工业电给他当220用,分表和空开、漏电保护都应该用多大的,进户线用多大的BLV朔铝线缆,谢谢指教了,另有我在这院里还有一处房子160平方给朋友使用,他家的电器多了点1.5P的空调,2000W的电暖气、2000W的电暖风,2电视、电饭锅,冰箱,(这些都是24小时使用,没看见关过)我应该给他家配多大的空开和漏电,他家电闸老跳

网友A:
单一户  一般家庭用电都是220V.安装用4平方线就可以了,电度表用单相就可以了,漏电断路器你可以选16A的.
套装户  根据你所提供的用电设备24小时都要运行,但是不是一起运行.好多电器基本都是分段运行的.建议你选用30A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B:
找个专业的电工给你搞吧;

网友C:
楼主收收房租就好了,电的事情还是找个专业电工吧。

网友D:
按照个房间负荷来选择空开容量也可选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家用负荷一般按照1千瓦4安培来计算。

网友E:
楼主还要注意下三相平衡问题啊

网友F:
觉得2楼、3楼的建议可考虑。

网友G:
非专业人士,不做多的指示!

网友H:
楼主是地主呀!

网友I:
建议用铜线

网友J:
同意9楼观点,建议使用铜线。多花的钱会节省回来的。

网友K:
房间的配电如果搞不好,很不安全。容易着火。特别是电线的截面,要选够了,否则,仅仅是开关容量大,没有用。

按照电磁炉、微波炉、冰箱、电热水器、抽油烟机、空调机、照明、电视、电脑、等等,10个kW都不一定够。线路要分开敷设,各是各嘛,否则,不安全。

网友L:
按照楼主说法的话,主空开最少要32A以上,大一点就安全一点吧。还要分开几个小空开这样,空调一个空开,电暖大容量的电气要一个空开,其它少的一个空开就差不多了。线的选择就简单了。主线6个方,空调,电暖4个方,插座2.5,照明1.5。

网友F:
12楼westlifehe的回答,较为详细。

网友M:
现在家用不会用铝线的
三相电注意分配均衡

网友N:
找个专业的搞把

网友O:
用电计算大致可以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A电流计算,用线有电工口诀10下5百上二,三十四十四三界,10平方铝线乘以5等于50A电流,以此类推,闸也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