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各位前辈好,我想请教一下,台达人机界面(DVP-A57B)能和台达PLC 32EH00T通讯,却和32EH00M2通讯不了,原来可以通讯的,请问前辈们是哪儿设置问题,谢谢啦!!

网友A:
通讯设置是否一样?
如果台达的屏连自己的PLC都不支持,那不是抽自己的嘴巴;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楼主(2013-04-27):
引用 网友A:
通讯设置是否一样?
如果台达的屏连自己的PLC都不支持,那不是抽自己的嘴巴;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C(2013-09-17):
32EH00M2是个什么东西没见过,不过台达的人机和PLC大都支持232和485通讯,都可以通讯的

网友D(2013-10-26):
通讯参数设定完以后,要断电重新开机,我也曾经遇见这个问题。

楼主(2014-03-06):
后来是人机COM口和PLCCOM口没设置一直,希望对大伙们有所借鉴。

网友E:
上两天我也拿一个台达的PLC与昆仑通态的人机232通迅也是通不了,后来换到COM2写了一个RS-485的通迅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通讯设置是否一样?
如果台达的屏连自己的PLC都不支持,那不是抽自己的嘴巴;
是无法给自己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