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西门子GPU315-2PN/DP的DP口已被用来连接分布式模块(profibus 方式),只剩下一个以太网口,想用以太网连接proface触摸屏GP2500,但是按照风大侠的GP2600与西门子以太网模块通讯的方式来建立连接却不可行,有哪位高手能告知是不是西门子集成的网口和proface触摸屏是不能连接的?另外如果不可行,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实现,谢谢

楼主:
咋没有人解答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没有人解答捏
GP2500不支持OP communication通讯方式,只支持FETCH/WRITE.

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丢掉GP2500,购买1台PFXGP4501TADW

网友A:
对了,或者买一块CP343模块;

再或者运气好的话能买到一块已停产N久的CA1-PFSALL-21的PFOFIBUS-DP从站模块装GP2500后面走DP通讯;

综上,从成本及货期上考虑,购买PFXGP4501TADW,把GP2500留到下个项目用是最可行的。

楼主:
感谢风大侠,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加一块CP341来实现与GP2500的通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风大侠,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加一块CP341来实现与GP2500的通讯呢?
我只考虑以太网了,你倒提醒我了;

CP341可以,协议选择SIMATIC S7 VIA 3964/RK5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风大侠,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加一块CP341来实现与GP2500的通讯呢?
我只考虑以太网了,你倒提醒我了;

CP341可以,协议选择SIMATIC S7 VIA 3964/RK512
具体怎么操作,风大侠能指点迷津吗?对风大侠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风大侠,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加一块CP341来实现与GP2500的通讯呢?
我只考虑以太网了,你倒提醒我了;

CP341可以,协议选择SIMATIC S7 VIA 3964/RK512
具体怎么操作,风大侠能指点迷津吗?对风大侠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风大侠,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加一块CP341来实现与GP2500的通讯呢?
我只考虑以太网了,你倒提醒我了;

CP341可以,协议选择SIMATIC S7 VIA 3964/RK512
具体怎么操作,风大侠能指点迷津吗?对风大侠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如图所示
请问风大侠,有没有做过的例程可以发给我做参考吗?

网友A:
没有案例;
理论可行,而且协议方面日本人肯定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