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请教各位师傅:理想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到底是多少?

网友A:
不记得理想变压器的概念了;
不知是与哪种类型的变压器(如电力变压器、控制变压器等)相关,是否与容量等有关。

或者,不牵涉到具体的类型,那可能要看空载电流的构成了。
说几句外行话,顶个帖子。

网友B:
现想变压器空载电流是零!

网友C:
理想变压器空载时,原线圈是有电流的,不是没有电流。这时原线圈是一个纯电感电路,其中的电流与电压有90度的位相差。也就是说如果原线圈的电压的变化规律为:
u=Umcosωt。则其电流的变化规律为i=Imsinωt。因此,在原线圈中电流的瞬时功率为
P=ui=UmImcosωtsinωt=UmImsin(2ωt)/2。显然,在一个周期中,电源所做的总功等于0.并且在此期间有有一半时间电源做正功,在此期间电流逐渐增大,有电场能转变为磁场能,而另一半时间,电源做负功,在此期间,电流逐渐减小,有磁场能转变为电能(把能量还给电源)。
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