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如题,不知道是否可以通用,,比如西门子S7-200的是否可以用于S7-300的,或者西门子的是否可用于三菱的,各位高人请不要见笑,小弟新手

网友A:
不行,西门子的原装ppi电缆只能用在200上,其他的地方用不上
西门子原装的MPI电缆可以用在300、400、200上
西门子的通讯是485的通讯,三菱的是422的通讯,不能通用
现在出的三菱的Q系列的PLC可以用普通的USB线通讯,很方便
要是买西门子的带PN口的PLC,用普通的网线就可以通讯,也方便的很的,不过很贵

网友B:
1楼回答的正确

网友C:
万能的电缆估计还没有呢

网友D:
呵呵;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这个电缆仅仅能用S7-200上,连300/400都不可以,更不用说别人家的PLC了;

楼主:
多谢了,,小弟想买个S7-200的CPU224的PLC,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想买台PLC连接电脑练习,除了PLC和USB接口的PC/PPI电缆,不知道还需要什么东西,应该注意什么,价钱大概是多少,如果是电脑连接触摸屏的RS-485接口是否可以用USB接口的PC/PPI电缆,PLC与触摸屏通信又该用什么电缆连接,请各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E:
路过一下,表示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D:
触摸屏的品牌及型号先定了再说吧;
屏的下载线、PLC下载线、屏---PLC通讯线都不一样的;

网友F:
不能哦~都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