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PLC 这是通性缺陷吗(20130325)

楼主(2013-03-24):
如图所示 为什么我在脉冲发送过程中 置位M1后Y0脉冲发出停止了 但是PLC Y0灯还是亮着呢
三菱M8029 到底怎么使用呢 针对于 PLSR DRVI DRVA 脉冲完成动作貌似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没有达到你预设的输出脉冲总数

网友B:
你用的PLC详细型号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PLC详细型号说一下;
我用的网上买来的 三菱FX1N 工控板 就是照仿得三菱板子 而且是有的时候灯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不正常 脉冲不发了还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达到你预设的输出脉冲总数
是没有达到啊 可是我中间停止了 发脉冲指令了啊 为什么监控Y0 脉冲数不变化了 灯却是亮着呢

网友B:
呵呵;山寨的还去发高速脉冲,真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山寨的还去发高速脉冲,真有你的;
我看了也就是玩个逻辑控制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山寨的还去发高速脉冲,真有你的;
我看了也就是玩个逻辑控制可以
玩逻辑一不小心也会碰伤,我试过,处理速度太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