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专用热继

楼主(2013-03-24):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热继?这种热继上的三个类似电抗的东西并在主接线柱上是什么作用?
是风机专用的,不知道有什么特殊性能???

网友A:
线扭来扭去,真心看不明白,如果可以拆掉在看看就好了

网友B:
你的风机专用热继没用过,但根据风机的特点,应该是:能够长时间承担7倍的启动电流,一般的热继不能满足。

楼主:
其实就是每相都并了一个小电抗(看着像电抗,用万用表量是通的,也就是个小线圈)但不知具体是什么用途!!!
我画了张图解释一下接线原理

网友C:
眼拙啊,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风机专用热继没用过,但根据风机的特点,应该是:能够长时间承担7倍的启动电流,一般的热继不能满足。
长时间启动,多长时间?
风机启动方式?
哪种风机启动方式会长时间承担7倍的启动电流????
你看一下老的锅炉,风机的保护电路就是一般的热继,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每相都并了一个小电抗(看着像电抗,用万用表量是通的,也就是个小线圈)但不知具体是什么用途!!!
我画了张图解释一下接线原理
能量出电感值吗?
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网友F: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热继电器。

网友G:
等高手来解释一哈

网友H:
先理顺线头才能看出名堂,有点乱!

楼主:
我没有量电感值的工具,只有成用表

楼主:
看一下我画的原理图不就明白了吗?我理清楚后画的

网友I:
线圈相当于电抗器,避免启动电流太大,来避开启动时间

网友J:
现在都用马达保护器了

楼主:
关键电抗器是并联在主回路上的,是怎么避过最大电流的呢???
作用估计是为了使热继躲开启动大电流的,但是是什么原理呢???
最主要的是弄清楚作用原理

网友K:
没见过!等高手解答!不过个人猜测三个电感应该是起限制电流的作用!我厂有台设备用了十六台5.5的风机全部用的电子式热继!韩国货!

楼主:
这三个线圈是单独一个架子,和热继拼装到一起的,热继的的型号和参数和普通的没有什么两样

网友L:
没有见过这样的,但是有启动短接热继电器的这种接法的

楼主:
我们厂斜槽风机都用这种热继,电机好像是7.5KW的

网友M:
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和LCD1系列的切换电容器的性质是一样样的。

网友N:
是不是抑制电流冲击的

网友O:
应该起限流作用,保护热继电器。

网友P:
风机水泵启动困难的用20S系列的热继普通的是10S